松下伺服抖动问题,请教松下大神

楼主(2021-10-26):
大神们请教下,松下的A6 伺服,通过减速机,同步带带动链条,(链条是双排的)现在链条走位出现左右偏差,忽左忽右,周期性误差,比如6个正常,接下来三个逐渐左偏,然后正常6个接下来几个右偏,观察好几天最左和最右将近1.5毫米,电机同步轮的走位一直正常,就链条不对,伺服参数用的自整定,机构可能有装配偏差,但已无法解决,问下大神们这种偏差通过参数能解决吗!

网友A:
把你机构拍个照片上来看看,我怀疑你的机构问题反而大些

楼主:
机构8米长链条15米兰

网友A:
你这种机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了

网友B:
如果是周期性的,分析是机械的原因

网友C:
机械误差一直都存在,试试补偿方式可否消除

网友D:
这机械感觉象业余爱好者自己组装的。

知易行难

网友E:
这设计靠电气估计有点悬,太多间隙了

网友F:
这问题描述的,啥叫左右偏差,链条走S形吗,前后偏差吧。如果是前后偏差,多边形效应,马上把你们机械工程师开了一点都不冤枉他

楼主:
现在误差是1.2毫米,我看了下别人做的是0.5毫米,都是一样结构,伺服参数直接考出来也能互用,就在这里有误差,百度上搜了下,有人说搞的好可以十几个丝
误差好像对参数不敏感除了惯量比设大会啸叫位置环从600调到2000误差没有变化,刚量从12到25也没有明显变化了。
没办法了,正偿试用光电计数链条节数看能不能降低点误差
对伺服理解不深刻,经验太少!

楼主:
是前后偏差,机械工程师照别人画的,别外啥叫多边形效应

楼主:
请问下5楼,补偿方式补哪些参数,没玩过松下的

网友F:
链条10几丝,这好像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要么想办法二次定位,虽然我从来没用过链条走定位,双排链,这架子用铝合金型材,感觉怪怪的

楼主:
刚改为光电计数,有改善,感误差不那么明显了,速度不敢调高,试生产试下

网友G:
不可能是伺服、减速机和同步带的问题。

明显是机械的问题,链条一松一紧都不止2厘了。

链顶强度不够,那有这样子一根杆过去的?你确定链条走的时候链顶没摆动?

最后一张图应该是出口,如果是入口就更错了。

网友D:
照猫画虎永远是形,不会是意!!别以为什么多一样就该正常工作,人与人多一样可身材还有高底身价还有穷富。
  • 下载积分:+1(山上雪云间月) 事实是这样,一点为题没 ..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H:
    这种框架结构能保证精度吗

网友I:
    事实是这样,一点为题没有,可是实际中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电气的填坑,想办法解决,老板或者这也是想着电气就改程序或者改线,成本比机械改动低。做电气的悲哀。

    当然了,我也是干电气的,调设备时我经常发火,因为有时候,明明是机械的问题,机械设计在楼上坐着,解决问题的是电气和装配。没办法,电气领导怂。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改为光电计数,有改善,感误差不那么明显了,速度不敢调高,试生产试下

    加关电可以,但是要考虑后期现场环境,如果粉尘大的是否对关电检测结果有影响。一起学习下,问下关电是检测链条上金属片的吗?取的上升沿信号?是否存在信号抖动的问题?

网友J:
    这种链条定位的精度和稳定性是不能跟滚珠丝杆等结构比的,但设计成这样肯定有他的考量,可能是只能用这种结构,那电气就见机行事吧。
    这种结构要想满足精度要求,我的建议是在满足速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加大减速机的减速比,这样可以防止电机振动及增加定位的精度。
    另外定位用的感应器必须是可靠的光电开关,不能用接近开关,因为接近开关受感应距离的影响(链条间隙、感应区域差异以及结构晃动都会导致感应距离变化),从而导致感应器的输出信号有差异带来偏差。
    最后,如果链条上是均匀分布多个工位治具的,每个治具上的检测片(挡感应器用的)要能单独可微调,因为安装及加工的差异,每个治具会有差异,这种差异就靠调节感应片来调整。
    这样达到50个丝的精度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K:
    这种普通链条每节与齿轮本身就存在间歇,当你正反转的时候,就会出现正转偏左,反转偏右的情况,属于选材设计本身的设计缺陷,想靠电气编程补偿误差估计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