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6):
昨天碰到我方发送错误代码给对方,但对方接受到的代码是相反的,比如我实际发的是1234,对方接收的是4321,指的是bcd码,就想着怎么反过来,想到WTOB BTOW  ,最后一个简单的方法,将指定字拆解成位,中间你随意调换再组合就可以如图所示,小弟售后,程序比较新手,懂的别喷,当做笔记记录一下

网友A:
FX5U有个DIS指令与UNI指令,了解一下。
  • 下载积分:+1(weiqiang1514) 真诚感谢!
  •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网友B:
    一个SWAP指令直接搞定

网友C:
    引用楼主weiqiang1514于2021-10-26 08:58发表的 三菱QPLC一个字的位随意调换 :
    昨天碰到我方发送错误代码给对方,但对方接受到的代码是相反的,比如我实际发的是1234,对方接收的是4321,指的是bcd码,就想着怎么反过来,想到WTOB BTOW  ,最后一个简单的方法,将指定字拆解成位,中间你随意调换再组合就可以如图所示,小弟售后,程序比较新手,懂的别喷,当做笔记记录一下

    你这。。。。。。,确实新手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SWAP指令直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