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7):
用VMware Workstation Pro建立虚拟机!按照网上所说的方法还是无法链接网络!!请教一下高人虚拟机如何才可以通过主机的WIFI进行上网??谢谢!!!

网友A:
软件里面有个虚拟网络编辑器可以手工调整虚拟网卡

剩下的就是根据需要配置网卡的模式,基本上类似于实体网卡网线怎么插,简单上网的话直接NAT就行了,相当于宿主机作为一个路由器,下联了虚拟机,但是路由器本身的网络和下联网络不是一个网段的,如果要同时访问外网和宿主机就用其他模式,比如桥接之类的.

网友B:
見附件之截圖
  •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 真诚感谢!

楼主:
    已经放弃使用VMware Workstation Pro虚拟机,目前经过设置无线上网是可以了,但是USB口死活无法使用,现在决定放弃使用,回归2台电脑配合使用时代!!!!!

网友C:
    USB口需要激活
    主菜单那里选择:“连接”
  •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口需要激活
    主菜单那里选择:“连接”

    楼上高人可否详细说明一下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VMware,VBox包括Hyper-V都用过,VMware已经是相对比较友好的虚拟机系统了,基本上能想到的功能都有,还是建议多试试,反正是虚拟机,瞎搞也不会爆炸

网友D:
    这看i两个选项看一下
    首选项和设置里
    正常是设置好的,接入USB设备后会弹窗询问设接入物理机还是虚拟机
  •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USB口需要激活
    主菜单那里选择:“连接”

    1,虚拟机 / 可移动设备 /(选择对应的USB设备后,点击“连接”)

    2,设备管理器 / (检查驱动)
  •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 真诚感谢!

楼主:
    按照楼上诸位所说的设置一下!!第一张图片中的设置可以读取USB 2.0版本的U盘,3.0版本的U盘读取不了。如果按照第二张图片的设置,U盘2.0   3.0版本的多读取不了!!而且有提示需要重新安装3.0版本的驱动。去官网下载3.0版本的驱动,又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