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两个从站如何通信

楼主(2021-10-27):
我用三台FX3U做从站,用的是modbus通信,不知两个从站如何交换数据

网友A:
交换不了,你这是神仙操作
不过也不是无解,你可以通过主站透传

网友A:
如果你的modbus是tcp,那就还有办法,一般都支持多socket模式

网友B:
通过主站中转

网友C:
加触摸屏,做信号中转用

楼主:
加触摸屏如何实现

网友A:
宏里面类似这样处理 1\D0=MOV(2\D0,100)
或者直接在设置里面做透传处理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发我学习下呗,谢谢了
wis98@163.com

网友A:
你用哪个牌子的屏?

网友A:
short recipe_name[999]
GetData(recipe_name[0], "Local HMI_1", RW,10000, 1000)
SetData(recipe_name[0], "Local HMI_2", RW,10000,1000)
从 1号连接 取数据到 recipe_name数组,数量1000,地址为RW10000起
再将recipe_name数组写到2号连接 数量1000,地址RW10000起

网友A:
简单得很,按上面的语句,写一个循环执行的宏就可以了

网友D:
资料传输

网友E:
3台FX3U,没必要搞什么MODBUS从站,用三菱的N:N通讯好了,手册有例子的,实际上就是1台做主站,其余的做从站,要想从站间通讯,要通过主站传送。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