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7):
求问,三菱PLC和基恩士位移传感器采用TCP/IP通讯,程序里面用什么指令读取数据......

网友A:
我用的是也是基恩士的扫码器,也是MC协议,数据直接写入到你的PLC了

网友B:
据我的认知,MC协议一般是上位机来读PLC数据用。
PLC一般只设置一下通讯口,其他不用编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也是基恩士的扫码器,也是MC协议,数据直接写入到你的PLC了

直接写入?怎么直接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的认知,MC协议一般是上位机来读PLC数据用。
PLC一般只设置一下通讯口,其他不用编程。

PLC里面就设置下通讯口,但位移传感器的数据要读取吧,位移传感器最终数据要显示到触摸屏上;

这个没做过,搞不懂,看资料也没看明白

楼主:
感觉搞电气的都是苦逼,昨天晚上9点半下班,1楼和2楼的还回帖了,谢谢2位,这个通讯没搞过,还请指教!

楼主:
用FX3U-ENET-ADP模块,和基恩士位移传感器进行通讯,通讯不了,刚问了基恩士和三菱

网友C:
查下资料,应该有共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下资料,应该有共用软件

查过了,三菱模块采用MC协议,基恩士模块采用TCP/IP协议,通讯不了,只能换了

网友D:
如果是模拟量的,用模块读取,在传到触摸屏,如果是通信的,建议看通信篇,有专门指令读取,在传到触摸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过了,三菱模块采用MC协议,基恩士模块采用TCP/IP协议,通讯不了,只能换了

TCP/IP是基本的以太网通讯,三菱以太网模块设置TCP/IP的通讯设置就行了,IP地址、端口号查询模块手册套接字通讯部分

网友F:
FX3U的以太网模块好像不支持套接字,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