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即做主站又做从站怎么弄都是采用485通讯

楼主(2021-10-28):
请教下师傅们我准备使用两个485扩展模块,可以实现吗。有相关说明书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我们用的欧姆龙的PLC,用1个485做主站读取设备的数据,用另外1个485扩展做从站上传上位机

楼主:
怎么区分两个485地址啊

网友B:
2个485口就是了,一个主,一个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区分两个485地址啊
不同485模块指令不一样的,一个RS指令,一个RS2指令

网友D:
查查手册,有通道号的

楼主:
我咨询了三菱技术想做两个485通讯是可以的,一个走无协议,一个走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