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现场485通信设备的接线

楼主(2021-10-28):
现场有1台进口设备,厂家使用PLC和设备内CPU控制板和LCD控制面板通信,PLC通信口是232的,中间使用了一个转换电路板,最终和设备的两个电路板的485口通信。
连接图如下,不太理解这个接线方式。
转换电路板照片

网友A:
转换板就是个rs232转485电路

网友B:
就是232转485半双工接线呀,主电路板和LCD电路板看着只有两个接口,实际内部是短接了,和转换电路板T2侧是一样的

网友C:
232转485,淘一个ADAM4520就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