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8):
请问各高手,三菱5U配NZ2MFB1-32DT,用CCLINK-IEF-BASIC通讯
为什么信号不稳定?输出控制气缸,气缸延时升降有时快有时慢,不知道这个模块是否要加终端电阻?还是我的以太网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换好点的网线试试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BASIC基于普通以太网,自然有延时抖动的问题。与程序扫描时间,网口通讯数据量,交换机,网线都有关系

网友C:
网络的通病,给客户做过同样案例,触摸屏操作气缸就有延时。给客户翻来覆去的解释啊,追我老婆时都没费那大劲

网友D:
是有延时的,我也试过,用以太网端口通过交换机控制的是JE-C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