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项目1200要用 300个点

楼主(2021-10-29):
计划项目使用1200需要 300个点,其中DI150,DO 70,AI 50,AO 30个,准备用ET200扩展,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更好的办法就是上1500PLC

网友B:
ET200SP做从站很好解决

网友B:
走TCP模块,市面上大把。费用更低

网友C:
这么大的项目,上1500吧

网友D:
AI AO淘宝TCP版本,一条TCP搞定

网友E:
上分布式io,走Profinet。不过还得参考成本。如果没有硬性规定用1200的话,换1500吧。

网友F:
加总线输入输出模块就行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G(2022-05-28):
这时候1200和1500都可以实现,都可以用PROFINET IO ,该用哪个呢?

网友H:
看看模拟量输入,如果传输速度要求不高的话,是不是可以用IO-link来做,可以省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