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2020 原理图面板无品牌库如何解决

楼主(2021-10-29):
ACE中插入PLC中找不到西门子 三菱品牌的,还有面板图外壳里面没有相关块,怎么导入相应的库呢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安装这些元件库数据。可以修复性重装时去选择安装所需的相应厂家的元件(符号)数据库。

楼主:
谢谢,修复下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安装这些元件库数据。可以修复性重装时去选择安装所需的相应厂家的元件(符号)数据库。

网友B:
本来也没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