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时值求平均值

楼主(2021-10-29):
请问贴中大神,4-20mA模拟量的一个瞬时值 怎么样才能计算一段时间 或者 几次的数据的 平均值!列如 10分钟里面的平均值 或者 10次数据的平均值?大神有做过类似的吗? 小弟求解!!!谢谢。。。

网友A:
那不是很容易么,A= A+B 10次,除10,清零从来,
或者,取A[9],把数据堆栈,B->A[9]->A[8]......,这样的就不用清零重来,但占内存
或者放到定时中断,这样就能做时钟平均

网友B:
如果是三菱Q系列模块,直接在智能模块参数就可以设置平均次数

网友C:
先加然后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