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29):
IRB120机器人,开机报错与安全系统无通讯

安全系统和机器人通信卡之间无串行通讯。

事件消息32530

安全系统和机器人通讯卡是哪个东西,自己还不清楚?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CF卡坏了?

网友B:
安全板接错线,检查。
Hello,你快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卡坏了?

可以进系统,CF卡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板接错线,检查。

安全板DSQC400,在机柜内,没动过接线。今天拆开柜子,线也查了一遍,没看到哪里有问题。

网友C:
计算机问题或者安全板问题,大概率是计算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机问题或者安全板问题,大概率是计算机出问题了,

安全板通电后一直显示红灯,也有的说是安全板问题。现在也不确定到底是哪个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全板通电后一直显示红灯,也有的说是安全板问题。现在也不确定到底是哪个坏了

不用纠结,直接替换法解决问题,因为这两样中任意一样都会显示那个故障,这两个我都
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