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0-30):
FX3U定位问题,下面的工作要求,应该怎么编程?望前辈给我思路,谢谢!
1.从原点到终点,要求三段速度,固定脉冲数(可在触摸屏设定)
2.终点停止2秒
3.终点回原点,要求两段速度
4.校对原点,等待下次工作
5.变速时不能有停顿,突变,连贯性要好,就是变速的时候要有加减速,到终点位置要准确(控制在0.05mm以下),重复性要好,在触摸屏可以更改速度和脉冲数,最好不用重启PLC

网友A:
伺服内部多段速

网友B:
3U满足不了你了,用定位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内部多段速

内部多段速度控制在触摸屏就不能随意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U满足不了你了,用定位模块吧

能做到的,多段多速,变速有加减速,定位准确,不受扫描周期影响,就是做起了来有点复杂,
我已经在仪表车床上很完美的实现了,我只确定能做到,不会公开任何细节,不然老板要抄我鱿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到的,多段多速,变速有加减速,定位准确,不受扫描周期影响,就是做起了来有点复杂,
我已经在仪表车床上很完美的实现了,我只确定能做到,不会公开任何细节,不然老板要抄我鱿鱼了

两段速度变化的时候是不要先降速到零,然后再重新启动,这样的话会感觉到有停顿的现象,会不会这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段速度变化的时候是不要先降速到零,然后再重新启动,这样的话会感觉到有停顿的现象,会不会这样子?

不停,直接在第一段的基础上变到第二段速

网友D:
部分功能用DPLSV可以实现。位置上可能有小点点误差,但中间变速的确不停顿。

网友E:
DPLSV不断发脉冲前进,d8140比较位置,到一个位置改一个速度!应该能实现!

网友F:
不要说FX3U,FX1N都能做到,一些简单的设备,先快进到设定位置,再慢速铣,到终点后,退回原点,常用到的。
附件为我公司同事多年前做的两把刀铣的程序供参考,6年多了还在用。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三菱PLC运动控制指令主要有PLSY、PLSR、PLSV、DRVI、DRVA 五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4d0136d769eae009581bec9b.html

楼主:
工作流程:
原点出发快进-----慢速工进-------到位(终点)停止2秒---------快速退回原点,确认原点,等待下一次工作

三菱FX3U的DTBL指令能做连续平滑改变速度的定位程序吗?或者其它什么指令可以?

楼主:
三菱FX3U有没有可以在定位程序运行中改变速度的指令?
或者说有没有定位指令能在运行中改变速度,
PLSV指令例外,因为PLSV指令能改变速度,但是不能定位

网友G(2022-01-26):
换欧姆龙吧CP1H轻松实现

楼主(2022-07-01):
引用 网友G:
换欧姆龙吧CP1H轻松实现

欧姆龙确实可以

网友H:
换Q系类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三菱PLC运动控制指令主要有PLSY、PLSR、PLSV、DRVI、DRVA 五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4d0136d769eae009581bec9b.html

谢谢师傅分享
陈0928

网友J:
引用楼主payfsl于2021-10-30 06:21发表的 FX3U定位问题 :
FX3U定位问题,下面的工作要求,应该怎么编程?望前辈给我思路,谢谢!
1.从原点到终点,要求三段速度,固定脉冲数(可在触摸屏设定)
2.终点停止2秒
3.终点回原点,要求两段速度
4.校对原点,等待下次工作

首先要知道你停顿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只是卡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基本上是无感,再来可以设定基底速度(D8342)减少突兀感。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再继续往下看。

1.DRVI/DRVA搭配M8029、M8348
2.用个D值比较后计时
3.同1.
4.PLSV+ZRN搭转向或PLSV+DRVI
(校对一定要有实体点)
5.m8029去RST做完的指令后,卡个M8348去触发下个定位

网友K(2022-11-24):
很详尽,初学者上手教程

引用 楼主:
三菱PLC运动控制指令主要有PLSY、PLSR、PLSV、DRVI、DRVA 五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4d0136d769eae009581bec9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