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驱动伺服控制器

楼主(2021-10-30):
想找同时能驱动两条运动丝杆的伺服控制器。两条丝杆行程1000mm,平行安装,运行同步,要求同步误差精度在±0.002mm以内。有用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2轴插补 或者就是机构用同步轮控制(机构需看2部分的负载 负载不一样惯量和加减速都会有点小差异) 还有0.002的精度 基本也没有哪些品牌的模组(丝杆)能达到这个精度 你这个同步精度还是有点高的

网友B:
就是纯机械传动也是高要求呀!

网友C:
机械要求更高哇

网友D:
用通信方式,同时给2个伺服发数据

网友E:
龙门结构?
郁哥哥

网友F:
用机械方式直连不好不香吗?比如连杆、齿轮、同步轮等等!

网友G:
我有用过台达一拖三的伺服,一个为主轴、另一个为从轴、设一下参数就可以达到同步了,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龙门传动形式,具体精度没有测试过,我们的设备允许一点点偏差的。

楼主:
龙门模组听说可以做到很高精度。双模组电控感觉始终不如龙门精度高。谢谢大家建议,还是采用龙门模组结构。

网友H:
丝杆没这么高的精度0.002

网友C:
我们有做过龙门同步的,没有误差的,比台达的方案便宜。不过一拖二的驱动器感觉不实用。

网友I:
NEW302双通道总线绝对式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