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温度模块(6ES7 231-5PF32-0XB0)程序

楼主(2021-10-30):
请教1200PLC扩展温度模块6ES7 231-5PF32-0XB0,连接热电阻,热电阻两线制,接线M+短接I+,M-短接I-,分别接热电阻两根线,厂家说温度范围-20--450度。
程序如图,程序段2仿照模拟量输入写的读取数值感觉不对,从网上看别人写的如程序段3,读取后感觉温度也不对。
不知道这个模块程序如何写,请教这个应该怎么写?使用过程中出现断线等故障如何处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下,哪位大师用过的请指点下,感谢

网友A:
温度不需要做线型变换,直接把读取值转换成实数,再除以10.0就可以了,程序段3就可以。

网友B(2022-02-08):
何必这么麻烦,直接用块就好了,模块选择的时候需要对应,内部编辑好

网友C:
先做标定,然后直接读取,在然后乘以0.1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