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过Modbus-TCP网关与PLC通讯异常

楼主(2021-10-31):
如题,组态王通过Modbus-TCP网关(modbus-RTU转Modbus-TCP)与永宏FBs-60MC PLC通讯,数据量少(测试用,也就6个bool量,4个INT量)还正常,INT量显示正常,组态王对BOOOL量触发,PLC有反应;数据量大时,发现INT量上不来,全部打?号,PLC反馈过来的BOOL量(做指示灯,文字指示用的)也没反应,而组态王触发的按钮等,PLC侧需要两三秒才能触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组态王我是用7.5破解版的,网关我是用上海卓岚ZLAN 7144的转换器,
是不是破解版的组态王不能用呢?

网友A: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网关的问题

网友B:
在任意时刻传输的数据量大了,容易引起网关阻塞。以前使用过有人物联网的网关,用来实现上位机C#程序与多个从站设备的轮询通信,轮询时间调慢些,一切正常。调快了,等不了一分钟,通信卡死。咨询商家,商家建议选用功能更强的网关,至于功能更强的网关会不会改善,没试过。

网友C:
1.首先考虑网关问题,直接更换新的,重测。2.任何破解版组态软件只适合练手学习,不适合现场场景应用。自动化控制要求的是即时性,破解版运行稳定性达不到,是个隐患。
组态软件

网友D:
7.5都有PJ版的啊,能不能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