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 PLC做主站和两个波特率不同的485仪表怎么通讯

楼主(2021-10-31):
FX3U PLC做主站读取两个波特率不同的485仪表怎么通讯

网友A:
485BD 连接一个
485ADP-MB 连接一个
两个可设置不同波特率

网友B:
可以變化D8120切換應用

网友C:
仪表设成相同的通讯格式,通常都可以设的,不要搞那么复杂。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