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PLAN随便画画的

楼主(2021-10-31):
用EPLAN随便画画的,造孽啊,画了三天了

网友A:
时间有电久,一看就是国内CAD思路

网友B:
不错,比我现在上班那公司的电气图纸强得太多了

网友C:
用EPLAN画成CAD的样子,
即使用CAD也不应该设计成这样子,
设计图纸的理念都不对,图纸不是示意图,
不管是用来接线用,还是查找故障都极其困难。
国内的习惯太多按部件分页,欧洲一般功能分页,
图纸基本:
目录
注意事项 (安全事项)
图示功能 (提醒某些功能,如图纸上部件编号~6M6,6M6的电机在第6页第6列)
图纸 (接线号,部件编号按照一定规则)
IO总览
部件汇总
端子图
接线图
等等

网友D:
不错,比我现在上班那公司的电气图纸强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