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1):
之前客户用的QUDE的加DP软件配置,都OK的,能监控外部信号。现在换成这个UDV就出现这问题,配置在WORKS2里配置的 ,程序和特殊模块也能选到写进去了,现在就是站号什么的都正常,也不报错,就是监控不到第三方的IO信号,奇怪了,有哪位遇到过,指点下,谢谢

网友A:
LINK地址再比对一下

楼主:
有DP软件能选到UDV的CPU吗,UED加DP软件到没有问题

网友B:
UDV的CPU,安装了插件后,在智能功能模块中增加QJ71PB92V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也增加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也能勾到智能模块QJ71PB92V,就是通信没有反应,换成UDE的,在用DP软件设置,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