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1):
三菱PLC运动控制指令功能的区别以及使用场合。主要有PLSY、PLSR、PLSV、DRVI、DRVA 五个指令的不同。
1、PLSY脉冲输出

指令语句 PLSY S1 S2 D1 S1是指定频率,S2是脉冲数量,D1是脉冲输出端口,从这个指令看出没有旋转方向控制或者说方向不能自动识别,在实际运转中需要指令方向,它的脉冲寄存器是累计型的就是说无论正反转脉冲数量都是增加的,不随着旋转方向的改变进行增减计数,这样就决定了指令中断后没有位置记忆。

指令在OFF后,再次ON的时候是从最初开始的,意思是说,要走2000个脉冲,走到1000突然指令中断,重新ON后,又需要走2000个才停下来。需要注意的是指令执行中修改S1有效,S2无效,需要下次执行有效,指令中断后立即停止脉冲输出没有加减速。可以看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定位指令,
缺点:

①旋转方向不自动识别,需要指定

②没有位置记忆功能

③没有加减速功能

2、PLSR加减速脉冲输出

指令语句 PLSR S1 S2 S3 D1,相比于PLSY,PLSR指令多了一个加减速时间S3,在输出脉冲时,可以进行加减速脉冲输出,其他都一样。此外数据S1 S2指令运行中修改无效,在下一次的指令驱动时,更改内容有效。

3、PLSV可变速脉冲输出

指令语句PLSV S1 D1 D2,S1是脉冲频率,D1是脉冲输出端,D2是旋转方向输出,从指令看出它的旋转方向不需要指定,能够自动输出旋转方向,没有指定的定位功能,但可以从脉冲寄存器获得位置信息。

注意:

a.S1的值可设置为负

b.指令运行中可改变S1频率的值(特别注意在换符号时需要先将S1设为0再修改,比如

频率有+200改为-500,必须要先将值有200设置为0再由0改为-500)

c.脉冲寄存器的增减计数由S1的符号决定,同样旋转方向也是

d.可通过置位特殊辅助继电器M8338激活加减速功能,加减速通过特殊数据寄存器设置完

成,在遇到指令断开、正反转极限标志减速停止。

相比于PLSY、PLSR而言,PLSV带有加减速功能,旋转方向可控,具有位置记忆,在定位需要计算目标位置的距离与方向。

4、DRVI相对单速定位
指令语句DRVI S1 S2 D1 D2,S1是输出脉冲(相对位置),S2是脉冲频率,D1脉冲输出端口,D2是旋转方向输出,从这条指令看出,能够定位方向,不能指定自动输出旋转方向。它能够输出指定的脉冲,脉冲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脉冲数为正正传D2是ON状态,脉冲寄存器增计数,脉冲数为负反转,减计数,D2是OFF状态。同样具有加减速功能。

在这里要明白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的区别,简单说相对位置说的是过程,绝对位置指的是目的。
5、DRVA绝对单速定位

指令语句DRVAS1 S2 D1 D2,基本与DRVI差不多,区别有两点:

(1)、就是S1采用绝对位置定位

(2)、旋转方向的输出与脉冲寄存器的增减计数,采用目标位置与当前位置的的差值决定,

差值为正,正转寄存器增计数,差值为负反转,寄存器减计数。

6、总结
运动控制指令大致分为调速、定位分类,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PLSY、PLSV能实现指令运行中变速,PLSR只能实现运行加减速(启动加速、减速停止),PLSV、DRVI、DRVA可实现任意减速停止。PLSY、DRVI、DRVA具有内置定位功能,但PLSY没有位置记忆功能,PLSV的定位功能需要根据脉冲寄存器实现定位。

总的来说,如果运动中变速要求高选用PLSY、PLSV指令,如果要求定位要求较高且运动频繁则需要选用DRVI与DRVA指令。

  • 下载积分:+5(遇上方知有)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心不诚)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foxtt7)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kps000)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A:
    总结的非常哇塞,先MAC一下。后期慢慢消化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B:
    总结很到位,支持你!加油!

楼主:
    这么好的文章,怎么申请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