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昆仑通泰触摸屏的WiFi连接能远程连接PLC吗?

楼主(2021-11-02):
各位,最近有台机器是台湾的,准备把电气元件全部换成咱们国产的,位移传感器国产品牌目前已应用很成熟了,伺服电机也可以,触摸屏原来是威纶通,现在准备给整个昆仑通泰,不知道昆仑通泰上的WiFi功能是怎样的?客户工厂对触摸屏进行WiFi联网,调试人员通过网络进行远程监控、修改PLC程序吗?昆仑通泰是否有物联网平台?

网友A:
有 我用过一次 不过我感觉下程序什么的有点卡

网友B:
有一款屏是可以连WIFI得 得用到公司服务器

网友C:
可以远程就是容易掉线

网友D(2022-04-02):
可以 使用PRO版 TPC 1021NT系列,支持4G和WIFI
PLC程序设计,印刷包装升级改造 。代理各品牌远程IO、网关、伺服、PLC 、触摸屏 、传感光栅。电话17351120222

网友E:
可以 我直接做在正常画面里 和手机一样使用 打开wifi开关 点击搜索 下拉一堆字符串的wifi名 输入账号密码
点击连接 连接成功
远程分2种情况 串口和网口
串口 直接用穿透 触摸屏必须掉线 串口线 只能选择一端 PLC-触摸屏 或者 PLC-PLC软件
网口:2种情况 一个MCGS有该PLC的驱动 那么远程可以共用网线 触摸屏不需要掉线 也不需要进入穿透
没有该款驱动 使用标准MODBUS-TCP连接 只能当成串口使用 穿透后才能下载程序 且触摸屏掉线

网友F:
可以,不过我感觉昆仑通泰的物联网功能不是很稳定,一般都是使用专门的物联网模块联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