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2):
跪求解决方法:gp-pro4.0一打开提示应用程序错误,点ok退出。我卸载了多次安装了多次,把电脑系统也还原了,还是不好。系统是win7
32位,还有就是一打开软件直接连网了,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楼主wlj81896于2021-11-02 10:14发表的 gp-pro4.0软件安装后打开显示应用程序错误 :
跪求解决方法:gp-pro4.0一打开提示应用程序错误,点ok退出。我卸载了多次安装了多次,把电脑系统也还原了,还是不好。系统是win7
32位,还有就是一打开软件直接连网了,跪求大神指教!

1,確保觸摸屏軟件的完整性,可以嘗試更換其他版本的軟體安裝2.安裝時請關閉所有殺毒軟體

楼主:
我重新把电脑的系统做了一遍,4.0安上还是显示应用程序错误,3.5安装后好了,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谢谢一楼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