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2):
描述:二维码大小
PLC:FX2N-16MR
屏:GS2107-WTBD
扫码枪未定
有条形码或二维码

需求:流水线上装有一个检测物料的光电开关,检测到有物料时停输送带后进行扫码,扫到的数据存储,在启动输送带,未扫到数据则给出报警信号,每天可用U盘拷贝扫到的数据

网友A:
其实真的没必要停输送带,如果是烂扫码枪配烂条码,甚至光照环境也是烂环境,运动过程中,还能提高一点解析成功率
本身扫码并不是100%成功的,如果不成功怎么处理?我早年做过一个用机器人拿着一个产品去扫码的场景,因为是客户指定要用的烂枪,很难保证一次性成功,最后没办法给机器人多加了几个点, 配和PLC程序做动态判断,一旦扫到了就跳转去正常的搬运路径,否则就拿着产品在扫码枪前面来回晃,晃过一定次数就报警.

所以你这个其实非常简单的,就正常扫码就可以了,没扫到码的要么现场停机报警,要么做 不合格产品隔离区,都是常规的东西~

网友B(2022-05-09):
搞定了么,

网友C:
连过一次 霍尼韦尔的扫码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