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尽脑汁,这个程序没有简单的办法写哎。各位大佬帮忙看一看

楼主(2021-11-02):
24个指示灯,三菱PLC 三菱触摸屏 上位机发送一个数据过来给PLC 控制。数据范围0-24.
发送24过来,1-24个指示灯全部亮。 发送23,1-23个指示灯全部亮。发送6过来,1-6指示灯全部亮。发送0过来,全部不亮。如此类推。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啊???一个一个判断太麻烦了

网友A:
就用了5分钟就完事,威纶通的
下载积分:+1(我好像是)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了5分钟就完事,威纶通的
大佬用触摸屏写的?

网友B:
下载积分:+1(healer_1)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我好像是) 真诚感谢!

网友C:
ST写的,不知道是否是楼主想要的意思。
下载积分:+1(幽默人生) 感谢分享!

网友D:
ST 用两个FOR达成要求
下载积分:+1(钱钱钱) 厉害

网友E:
ST语言还用SET,RST的确实很三菱

网友F:
反向操作+ 变址
下载积分:+1(d大大丶)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guoqing3511)
下载积分:+1(时光琉璃年华) 厉害!!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dgamen)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wangnaizhi)
下载积分:+1(lvpretend)
下载积分:+1(bruce2020) 感谢分享!

网友G:
用公式可以的2的n次方减1
下载积分:+1(zouyunhuang) 真诚感谢!看懂了什么意 ..

网友H:
8楼正解

网友A:
逆向思维写法,兼容三菱所有系列
下载积分:+1(zouyunhuang)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行车不规范)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乐听海) 好贴好贴!

网友I:
谢谢各位大佬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逆向思维写法,兼容三菱所有系列

这个梯形图我看了一眼就看懂了,哈哈,简单直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用公式可以的2的n次方减1

根據8樓的解說,程式如下: 其中D10為輸入數值。M0~M23為1~24個指示燈,輸入超過24 燈號顯示全滅。提供參考~

  • 下载积分:+1(行车不规范) 感谢分享!

网友L:
    只使用了威纶通触摸屏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M:
    8楼最优解  所有PLC通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E:
    ST语言还用SET,RST的确实很三菱

    我先学的汇编语言,也非常喜欢用   置位和复位,改不了,虽然灵活,但真的没有可读性。

网友O:
引用 网友A:
    逆向思维写法,兼容三菱所有系列

    简单通用,赞!

网友P:
    请教七楼兄弟,H0FFFFFFFF是代表啥数据呢?

网友Q:
    HF代表二进制1111
    HFF:1111 1111
    HFFF:1111 1111 1111
    HFFFF:1111 1111 1111 1111
    HFFFFF: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HFFFFFF: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HFFFFFFF: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HFFFFFFFF: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网友R:
    蓝色部分程序
    附件: 数据控制灯亮.zip (174 K) 下载次数:35

网友S:
    像西门子那样,SCL做个循环是最简单的。

网友T:
如果用昆仑通泰的,可以用条件data>=n做为条件来控制颜色,例如第5个灯,就用data>=5即可

网友T:
如果用C语言,可以用(1<<data)-1,梯形图里应该可以支持左移位

网友Q: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0176.html

演示视频如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b4y1t7PU/

网友U:
引用 网友L:
只使用了威纶通触摸屏

这个截动态图用的什么软件,能否分享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G:
用公式可以的2的n次方减1

当 N=15 ,20 21,时数据会异常
刚刚模拟运行了下
eaglesence

网友W:
高手很多,学习了

网友Q:
14楼用的是宏程序做的,

网友X(2022-04-02):
我浏览到这个帖子,也很感兴趣,参照几位楼上的方法。用SFTBL指令4行也可以,用循环FOR指令用了6行也可以,有个疑问8楼的2的N次方减1的方法,实在想不到怎么实现。在实现之余我努力寻找指令,有没有可以直接类似“FMOV”指令一样可以直接对bool元件直接进行处理的指令,如“FMOV K1 M0 K24,,这是我的假设指令",,后发现WORK3-R系列中有丰富的位处理指令,找到类似的指令为如下"BLKMOVB"名称为N位数据传送。后面我程序如下
1.LD SM400                DMOV HFFFFFF K6M1
   LD<> D0 D2             BKRST M25 K24
                                    SFTBL  M1   K48  D0
                                    MOV D0 D2
注释:D0为上位机输入。M25后24个为灯。D2为比较用。M1后24个为值1后面调用

2.LD<> D0 D2             MOV K0 V1
                                    MOV D2 D0
   左母线-------------------FOR D0
   LD>= D0 K1V1         SET M1V1
                                     INC V1
    左母线-------------------next
注释:D0为上位机输入。M1后24个为灯。V1为计算变量

3. LD SM400                    DMOV HFFFFFF K6M1
    LD SM400                    BKRST M101 K24
    LD SM400                    BLKMOVB M1 M101 D0
注释:D0为上位机输入。M101往后为24个灯。M1往后24个,为存储值1后调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X:
我浏览到这个帖子,也很感兴趣,参照几位楼上的方法。用SFTBL指令4行也可以,用循环FOR指令用了6行也可以,有个疑问8楼的2的N次方减1的方法,实在想不到怎么实现。在实现之余我努力寻找指令,有没有可以直接类似“FMOV”指令一样可以直接对bool元件直接进行处理的指令,如“FMOV K1 M0 K24,,这是我的假设指令",,后发现WORK3-R系列中有丰富的位处理指令,找到类似的指令为如下"BLKMOVB"名称为N位数据传送。后面我程序如下
1.LD SM400                DMOV HFFFFFF K6M1
   LD<> D0 D2             BKRST M25 K24
                                    SFTBL  M1   K48  D0
                                    MOV D0 D2

写完后,看看后面的大神。佩服佩服。n次方那个,和反逆向那个受益匪浅。宏指令还不会

网友Y:
引用 网友A:
逆向思维写法,兼容三菱所有系列

网友Y:
引用 网友K:

根據8樓的解說,程式如下: 其中D10為輸入數值。M0~M23為1~24個指示燈,輸入超過24 燈號顯示全滅。提供參考~
[attachment=261217]

模拟了一下,好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A:
逆向思维写法,兼容三菱所有系列

方法对的,就是传值的时候少了个F,应该是FFFFFF,6个才对

网友Z:
都是大神

网友AA:
学习了,都是大神,感觉这才是论坛的意义

网友AB:
这样可以不?

网友AC(2022-05-18):
为啥我这个程序,M1都不会亮,其它正常呢

网友AC:
自加一指令去掉,就正常了 谢谢山东济宁的耳机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