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报错

楼主(2021-11-02):
帮我看看为什么报警?

网友A:
报错信息已经显示.

楼主:
区域长度错误是???

网友B:
访问不存在的地址

网友C:
CCC的数组只有64个

网友D:
超下标了

网友E:
for语句执行100次,变量A的值从1到100,所以会出现CCC.N[100].但你组态的CCC数据块最大只能到64.所以寻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