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有慧星人笔记本电脑安装过系统的大神吗

楼主(2021-11-03):
一台彗星人DK141笔记本电脑安装win7系统进入到自动重启时一直卡在WINDOWS界面,硬盘一直在加载,就是进入不到系统桌面,参照网上的方法关闭了安全引导功能也不行,用U盘启动盘进入也找不到BOOT项,无法用U盘装系统,如果有玩过这款电脑系统的大神请指教下操作步骤,谢谢!
问过淘宝店家,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A:
百度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换了电脑吧

网友B:
https://tieba.baidu.com/p/5751334017
笔记本电脑还是买大牌子好点

网友C:
看来这个品牌比当初的神州还神州!!!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今天搞的硬盘灯都不亮了。哎

楼主:
我的神舟小本用了12年还没坏呢

楼主:
彗星人拆机后恍然大悟:里面只有一块类似于手机主板,没有硬盘,类似于手机的机身存储32G,在手机系统里安装电脑系统导致系统损坏,需要厂家重新刷系统了,但售后找不到了

网友D:
进入BIOS里面的各个画面拍一下上传,

网友D:
根据你所描述的,你这台笔记本电脑使用的硬盘是msata或者NVME的固态硬盘,可以考虑把硬盘拆下安装到其它可以正常引导的电脑上进行装载系统进去,再装回来开机自动进行系统安装,保险起见,备份一下原硬盘全盘镜像

楼主:
这里面没有硬盘,只有一块类似于手机的主板

网友E:
我没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