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如何 快速吃透一个程序 ?我 三菱大学学了点  就是点皮毛 现在到单位 拿来三菱程序看不懂 怎么办》》
?、
工控肥仔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自己先了解机器个机构的功能,再去看程序就快很多,如果你连机器都没看见,更不知道它是干嘛的,怎么能吃透了

网友B:
直接监控着走程序

网友C:
监控看程序的顺序动作,中间那些用来保护的指令先不管。

网友D:
引用楼主魏晓东于2021-11-03 14:25发表的 如何 快速吃透一个程序 ? :
如何 快速吃透一个程序 ?我 三菱大学学了点  就是点皮毛 现在到单位 拿来三菱程序看不懂 怎么办》》
?、

好像没有捷径啊。

网友E:
书山有路勤为径

网友F:
看机台实际动作,先知道那个轴在哪,那个部位干什么。直接看总纲,然后看每部分写得什么,直接看输出,不看条件,了解怎么交接动作就快了、

网友G:
1. 先熟悉整机设备的动作流程。
2.从IO表中 启动信号看起。(输入输出IO表常备程序有注释更好,最好是看IO表X Y都接的什么东西。有些人对某个输出名字定义不同,或者每个功能的名字定义也不通)
3.一般来说程序都是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的写法。 结合设备的每一步动作,去解析他是在程序的 哪一行? 或者看程序的某一行,去推测设备的哪一个动作。
4. 反反复复看,如果遇到生僻的指令或及时F1查看帮助,并新建程序,模拟其指令的功能加深印象。
1~2遍看不懂很正常,3~4,看不懂也不要急。5~6遍就差不多熟透了。
正所谓,1回生2回熟。3回就能当师傅。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H:
搞清楚程序架构,知道每一块的作用

然后再细化到每个块里面具体动作是怎样完成的

可以先看手动程序,了解完每个动作原件是如何动作之后

串起来就是自动流程了

[我之前是这么看的,你可能不适用]
努力,奋斗

网友I:
我也想问我这里用三菱Q的一个工位79个伺服电机用的QD77模块 ,几十个气缸。。程序几万步,有些串行通信模块设置的继电器都不知道哪来的搜索就只看到CClink 里面的看得有点懵
上网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