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h340

楼主(2021-11-03):
有哪位师付在W10-64位系统中成功安装GX Developer软件。我安装几次了,软件是装了,但是建立不了项目,也就无法使用。望成功安装过的师付指教

网友A:
GX work2可以直接打开GX Developer软件创建的程序。用work2不香吗。。。。。

工程→打开其他格式数据→打开其他格式工程。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格式完成先装GX Developer,再装GWworks那些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 work2可以直接打开GX Developer软件创建的程序。用work2不香吗。。。。。

工程→打开其他格式数据→打开其他格式工程。

WORK2,K3都有装,但某些功能只有GX DEVELOPER软件才会有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格式完成先装GX Developer,再装GWworks那些

主要是以前的FXWIN格式的程序只能用GX DEVELOPER才能有打开,而WORKS2/3打不开FXWIN格式的程序

网友C:
我是winc10用vbox虚拟机个xp,然后安装GX work2,usb可以给虚拟机调试用,xp虚拟机速度一点都不慢,很快,很方便,
下载个深度V6.2的xp安装包,5个G的虚拟硬盘就足够了。
GX DEVELOPER同理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winc10用vbox虚拟机个xp,然后安装GX work2,usb可以给虚拟机调试用,xp虚拟机速度一点都不慢,很快,很方便,
下载个深度V6.2的xp安装包,5个G的虚拟硬盘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