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各位师傅好:

      小弟遇到一个需求,原生的触摸屏参数修改加管理员密码,很容易被一线操作工知道密码改错参数,
      我在想有没有支持U盘,U盾,加密狗,刷卡机,这类型的认证装置,!请问哪个品牌支持?有没有案例链接看看。

谢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刷卡的方式,直接买IC卡(相对于ID卡是可写的),然后自己定义一套用户权限控制体系,甚至可以像水卡充钱一样定制允许一张卡在设备上刷多少次.

一般这种东西控制起来都非常简单,只要触摸屏可以写程序,比如威纶用宏程序去控制读写,可以很快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刷卡的方式,直接买IC卡(相对于ID卡是可写的),然后自己定义一套用户权限控制体系,甚至可以像水卡充钱一样定制允许一张卡在设备上刷多少次.

一般这种东西控制起来都非常简单,只要触摸屏可以写程序,比如威纶用宏程序去控制读写,可以很快搞定.

对了,想起来了,现在还有modbus接口的读卡器,就是为你这个需求准备的,一般来说这种用起来更简单~

楼主:
好 ,谢谢了, 我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