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本人刚开始学习ST语言,想着看看能不能把ST语言转换成梯形图,在FOR语句上卡住了,不知道论坛里的大佬们能不能指导一下,类似于这种:
FOR TongXun_i:=0 TO 20 BY 1 DO
    m1:= Wendu_Stop[TongXun_i];
    Send_Msg[TongXun_i]:=INT_TO_BYTE( m1);
END_FOR

网友A:
用梯形图里面的指令,有for循环的

网友B:
不同PLC梯形图写法都不一样,你是要转换成哪种

还有INT_TO_BYTE 用的时候要注意实参的范围
努力,奋斗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1维数组的循环

网友D:
IF (LDP(1,X14) )   THEN
FOR  D0 := K0  TO K99  BY 1  DO
    INC(M8000 ,D100 ); ;
END_FOR;
END_IF;

FOR  ?ANY_INT? := ?初始值(式)?  TO  ?结束值(式)?  BY  ?增加值(式)?  DO
     ?执行语句? ;
END_FOR;

网友E:
Wendu_Stop[TongXun_i]  停止温度
Send_Msg[TongXun_i]:     发送数据
INT_TO_BYTE( m1)         整型转为字节

将D0至D20保存的温度值,保留低8位值,存到发送据D30至D50(未考虑温度为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