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各位大佬,如题。现我这边需要控制一个气缸,不使用PLC情况下。当来料传感器感应到料时,气缸推出,气缸推出到位时(气缸传感器到位),立马缩回,但是只有当气缸完全缩回到位时,来料感应才不会感应到,等到下一次来料感应上升沿时,气缸再次伸出。如此往复。这个用纯继电器能做么,望大佬们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看就这一个时间继电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至于怎么转化就看你的了

网友C:
2楼逻辑完美解决.

假设来料传感器是直流DC24V光电,高电平PNP输出

需要3个直流DC24V继电器:
  气缸出到位带动X003前位继电器
  气缸回到位带动X002后位继电器
  Y000继电器带动气缸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至于怎么转化就看你的了

感谢  ,我看懂了

网友D:
【但是只有当气缸完全缩回到位时,来料感应才不会感应到】
LZ出的题目不太明白,我的理解能力太差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气缸在后位来料感应无效?还是。。。。

网友E:
看你喜欢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只有当气缸完全缩回到位时,来料感应才不会感应到】
LZ出的题目不太明白,我的理解能力太差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气缸在后位来料感应无效?还是。。。。

意思是气缸伸出到位后,开始缩回,但是缩回的过程中,来料感应传感器还有可能感应到当前物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看你喜欢怎么做

发现有bug

网友F:
点动+自锁,气缸后位信号和气缸启动信号串在一起,气缸在后位且来料传感器有信号,气缸推出;气缸到位自锁线路断开,气缸退回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浪子海风

网友G:
好家伙,不会抢我的客户了吧....
看实物图吧: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 优伤的菊花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至于怎么转化就看你的了
简单易懂

网友I:
1个按钮控制启停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