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3):
一传送带入口及出口各有1个感应器,当入口感应器感应到物体时,传送带正转,碰到出口感应器时传送带停止并反转,碰到入口感应器时传送带停止。看似简单的我却整不出梯形图,特来论坛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入口感应器 = X2
出口感应器 = X3

正转= Y1
反转= Y2

|X2|---------------[SET Y1]
|X2|---------------[RST Y2]
|X3|---------------[SET Y2]
|X3|---------------[RST Y1]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感谢1楼师傅的热情 ,但程序在反转后碰到入板感应器时传送带停止后马上又正转了,不能满足要求,还需大神们帮帮忙,谢谢!这是我同事给我的题目,不知道是否能实现,谢谢

网友B:
加个延时就行了

楼主:
也就是说反转后延时停止,但延时不好控制,如果速度变快或变慢时,物件碰到入口感应器时不能停止或还未到入口时便停止了

网友C:
给个很传统的启保停电路你学习
附件: 正反转.rar (160 K) 下载次数:12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引用楼主zx1234于2021-11-03 21:48发表的 工控爱好者请教大家正反转问题 :
一传送带入口及出口各有1个感应器,当入口感应器感应到物体时,传送带正转,碰到出口感应器时传送带停止并反转,碰到入口感应器时传送带停止。看似简单的我却整不出梯形图,特来论坛请教大家,谢谢!

程序到是好写,但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E:
实际上是个停止条件问题,楼主的描述就不够清楚,导致大家对这个题目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借1L的定义:
入口感应器 = X2
出口感应器 = X3

正转= Y1
反转= Y2

按我的理解,实际上是入口处传感器要触发两次,第二次停机,那么这里写法就多了.
最简单的,根据传送带当前的运动状态增加条件,不运行的时候X2触发给正转Y1,当反转Y2有的时候再触发X2要停机.

后面的条件没有了,也就是结束以后怎么处理,是人工拿掉还是怎么的,一般来说会有一个下降沿,包括上面的触发也是上升沿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程序也还算简单.

楼主:
物件放在入口时,Ⅹ2导通,丫1正转运行后,物件此时已离开了,此时x2没有信号了,当物件运行碰到出口感应器X3时,x3导通后丫1停止,丫2反转运行,反转运行后,物件往入口方向运行,此时X3没有信号了,当物件反转运行碰到入口感应器x2时,触发丫2反转停止,当工人取出物件后,X2沒有信号了。这是一个动作过程。厂里机器有这个动作,所以想学习人家是怎么实现的。谢谢大家!

网友F:
程序加延时停止,机构加极限位置保护,防止工件冲出传送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物件放在入口时,Ⅹ2导通,丫1正转运行后,物件此时已离开了,此时x2没有信号了,当物件运行碰到出口感应器X3时,x3导通后丫1停止,丫2反转运行,反转运行后,物件往入口方向运行,此时X3没有信号了,当物件反转运行碰到入口感应器x2时,触发丫2反转停止,当工人取出物件后,X2沒有信号了。这是一个动作过程。厂里机器有这个动作,所以想学习人家是怎么实现的。谢谢大家!

这个用步地梯形图来做吧。
不同情况的正反转不一样的。这就我们常说的工艺流程。

X2触发S1
在S1中X3又触发S2
S2中X2又触发S3
以此类推
这样的好处是在一个S中,你只等待一种X信号,多余的X没影响
另外Y1 Y2最好用SET 和RST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G:
引用 楼主:
物件放在入口时,Ⅹ2导通,丫1正转运行后,物件此时已离开了,此时x2没有信号了,当物件运行碰到出口感应器X3时,x3导通后丫1停止,丫2反转运行,反转运行后,物件往入口方向运行,此时X3没有信号了,当物件反转运行碰到入口感应器x2时,触发丫2反转停止,当工人取出物件后,X2沒有信号了。这是一个动作过程。厂里机器有这个动作,所以想学习人家是怎么实现的。谢谢大家!

附图仅针对描述的正常运转流程,供参考。
如正转、反转切换时是否需要延时间隔,物件在传送到一半时是否有人为停止、取走的情况,及停机警报等异常情况时,根据实际设备情况在程序条件中要增加防呆互锁复归等。

网友H:
上图只按照给出的正常流程动作,电机正转到反转的间隔时间需要按实际确定,其它像 急停、复位、手动点动正转/反转、断电重启、 中途取走工件 或运转过程中异物干扰工件检测等异常情况 需要增加相应的保护逻辑。

网友I:
现实中没有吧。
zsh340

网友J:
三菱PLC的SFC功能很快就搞定了。非常好写

楼主:
11楼的师傅写的程序在PLC上测试,当反转后碰到入口后,反转停止了,但正转又运行了
12楼师傅写的梯形图L0不支持Fx1S,无法验证,还望大神们继续帮忙,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楼的师傅写的程序在PLC上测试,当反转后碰到入口后,反转停止了,但正转又运行了
12楼师傅写的梯形图L0不支持Fx1S,无法验证,还望大神们继续帮忙,谢谢!

你把他L点换成没用的M点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物件放在入口时,Ⅹ2导通,丫1正转运行后,物件此时已离开了,此时x2没有信号了,当物件运行碰到出口感应器X3时,x3导通后丫1停止,丫2反转运行,反转运行后,物件往入口方向运行,此时X3没有信号了,当物件反转运行碰到入口感应器x2时,触发丫2反转停止,当工人取出物件后,X2沒有信号了。这是一个动作过程。厂里机器有这个动作,所以想学习人家是怎么实现的。谢谢大家!

感觉你的动作超无聊!!!!
放个东西到入口,然后,正转到出口,什么都没做,只是碰到出口感应器,就反转,然后就拿走!!拿走后又怎么样?停止不动吗??等再放入东西时,才正转到出口处,再回来,是这样的动作吧??
这是什么动作???你同事考你的吧??
如果不拿走,碰到入口感应器,又正转,就是正--反--正反这样的走,磨床正反转电路呀!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感谢12楼提供的梯形图和16楼的指点,在PLC上测试满足题目要求!非常感谢!
对于17楼同志说的这个题目超无聊,我想说两句:
这是一台清洁机上的动作流程:员工将物件放在输送带上后,输送带正转运行,因输送带具有粘尘功能,碰到出口感应器后输送带反转运行到入口处停止,员工取走清洁好的物件,然后再放下一个物件到传送带清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12楼提供的梯形图和16楼的指点,在PLC上测试满足题目要求!非常感谢!
对于17楼同志说的这个题目超无聊,我想说两句:
这是一台清洁机上的动作流程:员工将物件放在输送带上后,输送带正转运行,因输送带具有粘尘功能,碰到出口感应器后输送带反转运行到入口处停止,员工取走清洁好的物件,然后再放下一个物件到传送带清洁。

就事论事,你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东西在输送带上走一来回就停止,再次放入东西时,再走一来回;用启保停电路编,或用步进编写都没什么难度,都 可实现。只是一开始不了解动作要点而已!
当中,入口处感应器,作为启动条件,又作为反转停止条件,如果运行中东西掉了,感应不到,就无法停止反转了,要稳定可靠的工作,可能还要考虑限位、急停等条件。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11楼的师傅写的程序在PLC上测试,当反转后碰到入口后,反转停止了,但正转又运行了
12楼师傅写的梯形图L0不支持Fx1S,无法验证,还望大神们继续帮忙,谢谢!

我模拟了能停止呀,你下面的计数和比较指令有没有写上呢?

楼主:
我是在实体PLC上测试的,但还是感谢辛苦付出

网友K:
用寄存器做流程控制就可以了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