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4):
请教一下双线圈电磁阀控制气缸的程序编写,触摸屏上用一个按钮控制,急急急-----------------------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

网友A:
引用楼主562981555于2021-11-04 10:01发表的 双线圈电磁阀控制气缸 :
请教一下双线圈电磁阀控制气缸的程序编写,触摸屏上用一个按钮控制,急急急

3位阀用一个按钮?
应该是两位五通电磁阀吧

网友B:
用常开控制一个电磁阀,常闭控制另一个电磁阀

网友C:
一个电磁阀带电时候另一个不带电。
QQ: 2490453455

网友D:
引用楼主562981555于2021-11-04 10:01发表的 双线圈电磁阀控制气缸 :
请教一下双线圈电磁阀控制气缸的程序编写,触摸屏上用一个按钮控制,急急急-----------------------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

你再急也没用!
先说你想要怎么样的动作?
双头电磁阀,若是用于气缸,通常是哪头得电,就切换到哪头,通电1秒就可以,
就是按动触摸屏上设置的按钮控制气缸来回运动,手动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LDP M200   FF M300
LDP M300   SET M350   RST M351
LDF M300   RST M350   SET M351
LDM350       OUT Y10
LDM351        OUT Y11

M200----HMI按钮
M350----控制得电
M351----控制失电

网友D:
参考一下,按一下M0,气缸进,再按一下M0,气缸退;加上T0,T1,让线圈通1.5秒断电,省电而已,不用也可。
非常感谢,如果是用于控制真空就不能这样写了吧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如果是2位的,单线圈不行吗?
单线圈断电后不会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