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21-11-04):
一个是这个密码键盘的格式怎么修改?我用窗口做了键盘,但是只能用在数据输入,密码输入还是系统自带的键盘。
第二个是输入完密码后,还需要点击确定,在点击窗口上面的X号,才能关闭键盘。能不能再输入完密码后,直接就能把键盘关闭,弹出下一个页面。
谢谢大家。

网友A:
安全等级密码输入只能用系统的键盘的,这里改不了。
除非是你通过PLC来修改安全等级,比较放在PLC中。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等级密码输入只能用系统的键盘的,这里改不了。
除非是你通过PLC来修改安全等级,比较放在PLC中。
谢谢解答。

楼主: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