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量程选型问题

楼主(2021-11-04):
本人文化有限,不知道压强的详细算法,现在有1个长方形的箱子(开口式的)长2米,宽1.9米,高1.1米,我想在箱子的外面与箱子底部差不多齐平的地方焊1根与箱子垂直高度一样的水管,在水管的顶端安装1个压力变送器来测量水位变化,现在问题是不知选多大的压力变送器,还有怎么计算它的压强

网友A:
淘宝有液位变送器,扔在水里面就可以。
不用计算压强,可以换算成液位高度,不到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液位变送器,扔在水里面就可以。
不用计算压强,可以换算成液位高度,不到200元。
我这个箱子装的是污水,有腐蚀性,还有温度有5、60度左右,直接放水里不耐用,用我说的方法压力变送器也不用直接接触到水,耐用性和稳定性比较高,但不知道用0到多少毫帕的变送器好,买小了怕损坏变送器,买大了怕不稳定不精准

网友B:
p=ρgh呀,传感器直接找样本就是了,一体化带变送器那种

网友C:
1兆帕(MPa)=10巴(bar)=9.8大气压(atm) 约等于十个大气压
1标准大气压=76cm汞柱=1.01325×10^5Pa=10.336m水柱 约等于十米水柱所以1MPa大约等于100米水柱 百度结果

网友D:
最好是买投入式的,用316L的 有一定的防腐效果,因为你这个算出来的值是常温下的,你的使用环境是五六十度,还需要乘个温度补偿系数,个人感觉不简单

网友E:
买隔膜压力变送器就好了 化工行业多去了

网友F:
你的传感器高于液面的话,管子要很细才行,因为空气能压缩。我做过4分水管的,不准。
有种带根细管的(长度可定)传感器应该可以。
最好还是隔膜的。还有超声波的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