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4):
设备用步进电机和圆形皮带带动装有编码器的转轴
转轴上是一套风扇叶的动平衡检测系统,1300转的速度运行一段时间动平衡系统会计算偏向角度让PLC在那个角度插上铁片配重.
这套动平衡系统要求转轴跟步进不能是刚性连接,甚至用同步皮带都不行,只能用圆形筋皮带不完全同步的控制
这样高速运转后编码器的的角度和步进轮角度已经出现了较大偏差
编码器的作用一个是让步进转到一个编码器固定的角度位置扭矩和松开风扇叶跟转轴的固定螺丝
第二个就是测量完后根据算出的角度和编码器的实际位置转到正确的角度插片.

现在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编码器分辨率太高了1转3600线,速度快超过10Khz后会丢脉冲,X0,X1加了1.5K电阻还是会,编码器线缆有点长,5/6米
二是就算不丢脉冲的低速,设置了Z相接X10的预设输入置零,不同速度转一圈后把编码器数值SD4500 DHCMOV 到定位当前地址SD5500后再定位到锁螺丝的角度位置会变换.
三是因为用的不是同步带,加工的传动轮从动轮不能完全一致,控制步进转一圈,编码器数值回少几个,转的越多偏差越大.

原来我的设想是执行定位前把编码器数值dhcmov到步进的当前位置来做修正
但执行下来看会出现偏差,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弄了

网友A:
你这就不是编码器和步进的问题

1300转下3600线的编码器直接输出不过78K,根本不算高速,包括丢脉冲也可以换差分输入解决,简单来说都是可以花钱解决的问题.

但是因为不知道你那个"平衡检测系统"为啥要用非刚性传动所以剩下的问题似乎也没法进行分析,剩下都是猜的~
如果是为了增加传感器的自由度,也就是说不会因为刚性传动的机构把TDU给撑住了,直接把误差给抹平了,这个就不是电气能解决的了,要看一开始的方案设计.但是皮筋还不敢绷紧那你这个传动系统几乎就是个没有精度的系统,没精度的系统还要根据激励做测量这不是搞笑么.

单纯的非接触式传动还有一种是磁传动,但是同样会有支撑力,所以估计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倒是可以从测量也就是编码器那个环节入手,比如换成绝对值编码器,起码绝对位置不依靠激励源也就是步进的旋转位置了,他自己就是固定的,上料在啥位置停下来还是那个位置,然后就可以根据停下来的位置和想要的位置做补偿,勉强把问题解决掉~

综上,花钱就可以解决~

楼主:
动平衡测试时2是测量风扇转圈后某些角度微小的跳动,和电机紧配的话很微小的跳动就检测不到了
按手册,PLC本体的计数器最快可到100Khz的现在10K就出现丢脉冲了
Z相清零是中断吗,为什么会出现2K和5K速度转一圈,经过Z相清零后编码器数值变化,不使用Z相预设编码器数值还基本差不多

网友B:
编码器选用多圈绝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