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4):
三菱FX3U有没有可以在定位程序运行中改变速度的指令?
或者说有没有定位指令能在运行中改变速度,
PLSV指令例外,因为PLSV指令能改变速度,但是不能定位

网友A:
你这是怎么了

网友A:
你查一下DVIT。中断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DVIT。中断定位

中断定位不能变速吧?

网友B:
有种方法 是随动的。就是和加机中心手摇轮类似的。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1PG之类的运动模块可实现变速定位操作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网友D:
有个组合定位指令,很多条合并组成一组运动的,可以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组合定位指令,很多条合并组成一组运动的,可以看看手册

手册里没有找到

网友E:
是不是多段速定位控制,比如走1000mm的距离,分成几个不同的速度区域,这样的话通过区域比较定位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多段速定位控制,比如走1000mm的距离,分成几个不同的速度区域,这样的话通过区域比较定位应该是可以的

是的,没有错

网友F:
Q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Q绝对没问题
我用的是3U

楼主(2021-12-29):
链接:
https://pages.aliyundrive.com/mobile-page/web/beinvited.html?code=eed9893
分享10.5 TB容量免费不限速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