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5):
三菱FX3U  PLC本体机(不用1PG模块)怎么实现多段速控制(步进电机),
比如我想以500的速度跑10000个脉冲,马上以1000的速度跑20000脉冲,
中间要连续不能感觉有停滞,启动和停止要有加减速

网友A:
PLSV  可以变速,没停滞。
判断D8340大于等于10000就变速。(实际可能有几十个脉冲误差)
PLSV 好象也可以设置加减速。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SV  可以变速,没停滞。
判断D8340大于等于10000就变速。(实际可能有几十个脉冲误差)
PLSV 好象也可以设置加减速。

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三菱就没有方便一点的指令吗?

网友B:
PLSV 可以变速 如果不是要求很高是可以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SV 可以变速 如果不是要求很高是可以用下。

我想应该是的

网友C(2022-04-30):
三菱低端机没有在运行中改变速度与位置的功能
zsh340

网友D:
引用楼主payfsl于2021-11-05 09:21发表的 三菱FX3U  PLC本体机(不用1PG模块)怎么实现多段速控制 :
三菱FX3U  PLC本体机(不用1PG模块)怎么实现多段速控制(步进电机),
比如我想以500的速度跑10000个脉冲,马上以1000的速度跑20000脉冲,
中间要连续不能感觉有停滞,启动和停止要有加减速

网友E(2022-07-01):
tbl 表格指令

楼主:
看看我发的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193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