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5):
伺服送料冲孔   材料上有6种孔型    6组冲孔模具    冲孔模具之间的间距是300mm   材料为无限长    初步考虑是在触摸屏上输入  长度 和对应模具号   来执行定位
但是程序编写中有几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1.定位方式为绝对定位。触摸屏上设定的长度   为材料上孔位的标注尺寸   实际程序运行需要加上对应模具的间距,这样的话就会出现长度大小的变化,需要把长度和对应的模具号整体进行排序,这个程序怎么处理。
2.上图为一根材料上的孔位,之后冲孔都是按照图示不断循环。但是料尾的孔会出现下一根材料上冲了多个孔,才可以冲料尾的孔,这个程序怎么做判断处理。
3.因为采用绝对定位,材料无限长(上盘料的尾和下盘料的头进行焊接,相当于无限长),32位数据肯定会出现数据溢出,这个要怎么处理。
希望大神们多多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多很复杂,一时我只能给一个建议:

虽然原材料是无限长。 但加工每1个件,应该是有限长。
就算被加工的件可以任意设置尺寸,那总也有个固定尺寸。
这个尺寸加工好后,你把当前位置清零,然后再做一下件。
这样就可以解决你提出的问题3,32位数据溢出的情况。

退一步来说,比如你是一根无限长的材料,这个机器只负责送料,冲孔,不执行切断。那冲孔总得有一个循环关系。做完一个循环后清零。
假如不清零,就只能用相对定位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还需要这么麻烦吗?量大用高速冲床不就解决了吗。用你现在的方法速度远远赶不上高速冲床的生产效率。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04986.html
我们的是单条料。料长300mm,pitch各有不同。
我们的是复合模,有的模位是一定要按顺序来冲压的。漏冲压一次,五个模位。上下排。会造成10个坏品。

前工序的原料是一卷冲压成单条。还有很多道工序。设备在供应商那里。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多很复杂,一时我只能给一个建议:

虽然原材料是无限长。 但加工每1个件,应该是有限长。
就算被加工的件可以任意设置尺寸,那总也有个固定尺寸。
这个尺寸加工好后,你把当前位置清零,然后再做一下件。

对,加工一根的长度是6米多,然后按照这一根的数据无限循环。我用绝对定位是因为图纸标注尺寸加上模具距离就是定位尺寸,你说的加工完一根清零,零位变了,计算方法也就变了,循环不起来了,程序计算也就比较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这么麻烦吗?量大用高速冲床不就解决了吗。用你现在的方法速度远远赶不上高速冲床的生产效率。

小企业,成本是要放在首位考虑的,高速冲床效率是高,但是成本也高啊,我们这套冲孔模具是和成型主机连在一起的,材料上冲上孔之后辊压成型材,切断后为成品。现在这个行业的人太多了,客户都是看功能差不多就行,主要考虑的就是价格了。

网友D:
其实1L给的方案就已经是最优的了,至于楼主担心的计算方式复杂什么的,其实并不会.

你只要找到一个基准就行了,把材料和设备位置对齐到这个基准上,剩下的就是A+d1,A+d2,A+d3...,这里d1,d2,d3可能是正数也可能是负数,剩下的就是靠相对位移走这个d就可以了,并不会有多复杂的.

实际上你这个系统里面我理解的需要参与的参数也并不多,无非是一个设备本身的间距数值,这个是固定的,然后就是图纸上标注的产品各个加工位置的坐标,可以用触摸屏写个程序直接输入图纸的数值然后换算成上面的d1,d2,d3就可以了~
使用上还是很方便的~

如果LZ搞不定这个换算关系,建议找外援,否则你现有的条件,应该很难找到其他解,就是1L说的明明是需要循环清零的,非要用绝对定位来做~

还有就是无限长的材料怎么会出现料尾?问题描述没看懂~

网友E:
大概的思路是走一步mo一下。
位置6000&7200是下一个产品的空位
至于溢出问题,只要在位置1200执行完后记一下位置,返回时再写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