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5):
在中频炉控制电柜上加装有功电能表会出现计量偏差 严重的时候电能表还会炸掉 原因是谐波造成的 怎么来处理这个难题呢?
有功电能表装设在远离电柜的地方 如配电房 但发现也有计量偏差 也有谐波 还有不是说一路就是对应一个中频炉
在有功电能表电压进线端加装隔离变压器 这个不知道怎么样 对计量的影响大不大

网友A:
一般是在中频炉变压器前边加,加后边谐波问题很麻烦,严重的连电缆都放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在中频炉变压器前边加,加后边谐波问题很麻烦,严重的连电缆都放炮的

现在是没有单独的变压器 中频炉电源是380V的 直接接入低压配电房的

网友B:
你这个炉子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炉子多大的?

400KW到600KW的小炉子  有个最大的800KW 但没怎么用

网友C:
不知道改为功能强大电能质量仪表怎么样?可以测量谐波的,
施耐德PM8000,松下AKW921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改为功能强大电能质量仪表怎么样?可以测量谐波的,
施耐德PM8000,松下AKW92112

这个代价太高了 施耐德差价都超10倍了 松下的也有5倍了 还不知道行不行啊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 就是不知道装了对计量有没有影响 还有就是这么小的(50VA)的3相隔离变压器需要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