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anelview pius1000系类触摸屏

楼主(2021-11-05):
panelview pius1000系类触摸屏想把里面的程序初始化掉需要变成软件操作还是屏幕后面实物按钮?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都可以的,编程软件是下载个空程序就可以了,还可以用HMI自身的系统设置,直接删除应用文件.AB的这点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