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6):
我们公司有几种设备是欧姆龙PLC的,带了两个485板,一个跟触摸屏通讯,一个跟变频器通讯,现在的问题是,设备老化了,经常通讯不上,触摸屏跟PLC都设了密码!
我想用三菱的代替,可是三菱的485板只有一个,再加一个485ADP又太贵了,如果用变频器485
触摸屏用422通讯口,线又不够!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三菱PLC同时用两个485通讯跟变频器加触摸屏!

网友A:
怎么不用台达ES2。

网友B:
屏连PLC编程口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线不够,只有两根!连屏要4根

网友C:
引用楼主愿天天天蓝于2021-11-06 20:44发表的 三菱PLC 485的问题 :
我们公司有几种设备是欧姆龙PLC的,带了两个485板,一个跟触摸屏通讯,一个跟变频器通讯,现在的问题是,设备老化了,经常通讯不上,触摸屏跟PLC都设了密码!
我想用三菱的代替,可是三菱的485板只有一个,再加一个485ADP又太贵了,如果用变频器485
触摸屏用422通讯口,线又不够!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三菱PLC同时用两个485通讯跟变频器加触摸屏!

看了你的贴子,有些说法不明白,
1.屏和PLC都有密码,源程序想必是没有了的。
2.你想用三菱PLC代替OMRON的,但是,没那么多485通讯口。
是不是这样子?
第1个问题,没源程序,只能破解,或重写,
第2个问题,用三菱PLC代替OMRON;看看你用的是什么屏,不一定要用到两个485通讯口,用FX5U的话,自带485口,直接连变频器,屏用网线与PLC连接;
若用FX3U,要加485模块,屏用422通讯线连接,线不够长可以自已加接。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屏幕还是用老的,只是自己重新做一下,等于就换个PLC!
屏幕如果用422的话,需要加两根线,比较麻烦!
实在不行,就只能变频器不连了,485BD板连一个触摸屏算了!

网友D:
用三菱编程口连接触摸屏不行吗?闲麻烦去买通讯线,db扳连接变频器不是刚好吗?

网友E:
一个485BD连接两个变频器,PLC本体口连接触摸屏。一个485ADP都觉得贵,不建议用三菱

网友F:
引用楼主愿天天天蓝于2021-11-06 20:44发表的 三菱PLC 485的问题 :
我们公司有几种设备是欧姆龙PLC的,带了两个485板,一个跟触摸屏通讯,一个跟变频器通讯,现在的问题是,设备老化了,经常通讯不上,触摸屏跟PLC都设了密码!
我想用三菱的代替,可是三菱的485板只有一个,再加一个485ADP又太贵了,如果用变频器485
触摸屏用422通讯口,线又不够!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三菱PLC同时用两个485通讯跟变频器加触摸屏!

第一次有人闲加2根线麻烦的,有换PLC重写程序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