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 TPC7022Ew

楼主(2021-11-07):
请教大家 这款触摸屏 组态软件里面 都没有这个型号,请教大家 有用过这款HMI吗?

网友A:
TPC7032Kw的型号没有U盘备份功能,我插入u盘进系统后找不到备份选项!你这个型号能不能备份?

网友B:
新款软件,MCGSPRO里面确定有

网友C(2022-04-02):
找到没有,我也在找

网友D:
Pro版本里面有

网友E:
有的,正在用

网友E:
找供应商要软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