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7):
求助 4台FX3U  485BDN:N通讯  用一台威纶通触摸屏 给4台PLC 读取设置参数,用哪款触摸屏能实现   谢谢 。我用TK6071IP  只能通讯一台PLC  。

网友A:
就你当前配置,威纶通触摸屏先跟主站PLC通讯,再由主PLC与其余三个从站通过N:N通讯交换数据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当前配置,威纶通触摸屏先跟主站PLC通讯,再由主PLC与其余三个从站通过N:N通讯交换数据

主站共享寄存器D0-D7一共才8个 不够用,我想换个10寸威纶屏,不知那款能达到要求

网友B:
屏连PLC编程口。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连PLC编程口。

TK6071IP 可以同时读取设置4台PLC 参数吗? 屏怎么设置?

网友C:
8个D做好数据共享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A:
KT6071IP没以太网口;
用MT6071IP,通过与太网交换机,与FX3U通讯,PLC这边增加4个FX3U-NET-ADP,就可以与屏以太网通讯,你爱怎么跟哪个PLC通讯都行。若PLC还没买,那就选FX5U,就省了FX3U-NET-AD。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FX3U-NET-AD 可能偏贵了,市面上有个700元左右的通讯模块,好用。我用了很多个了。

网友E:
PLC直接干成modbus想挂多少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6071IP没以太网口;
用MT6071IP,通过与太网交换机,与FX3U通讯,PLC这边增加4个FX3U-NET-ADP,就可以与屏以太网通讯,你爱怎么跟哪个PLC通讯都行。若PLC还没买,那就选FX5U,就省了FX3U-NET-AD。

谢谢指导, 4台PLC已经存在 4个485板也有了   能不能触摸屏485和4台PLC同时通许数据 。威纶通触摸屏那款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个D做好数据共享

8个D共享不够用 需要24个D共享,有方法做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8个D共享不够用 需要24个D共享,有方法做到吗?

一个D做切换,7个D做数据传输,切换4次,7x4=28个数据,这样行吗?

网友F:
Z跟V闲着吃干饭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D做切换,7个D做数据传输,切换4次,7x4=28个数据,这样行吗?

这24个寄存器设置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 ,可否给段程序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个D做切换,7个D做数据传输,切换4次,7x4=28个数据,这样行吗?

正解,可以切换很多次,按实际需求做
加上用通讯的M点作确认信号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可以切换很多次,按实际需求做
加上用通讯的M点作确认信号
这4台 PLC 连接了12台步进电机  每台步进电机的速度 距离 使用D寄存器设置 需要24个寄存器  PLC  N;N 485通讯寄存器D主站共享D0-D7共8个, 主站连接 触摸屏 ,要求从站的D数据在触摸屏读取设置,也就是显示每台电机的运行速度和距离, 设1号从站 3台电机使用共享6个寄存器 ,主站剩余2寄存器 。那2号3号 从站还需要9个寄存器设置数据 指点一下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G:
引用楼主螺丝刀1234于2021-11-07 18:52发表的 4台3U 485BD 通讯 的问题 :
求助 4台FX3U  485BDN:N通讯  用一台威纶通触摸屏 给4台PLC 读取设置参数,用哪款触摸屏能实现   谢谢 。我用TK6071IP  只能通讯一台PLC  。

哪款都可以,这是屏的基本功能

网友H:
走485啊,可以连很多

网友A:
非要搞NN通讯,方法还是有的,像崇庆阳光说的那样,设D0=站号,D1-D7是你想传给各站的数据,D0-D7是主站共享给各从站的,那么,当D0=1时,从站1跟据D0的值,把D1-D7传给从站1中别的D,例如,D11-D17;而别的从站回为D0=1,不是给自己的就不作传送,这样子就完成了主站给从站传送;
读从站数据就简单了,记得各从站有专门的D,传给主站的,例如,D8-D15是从站1数据,你自行看手册确认一下。
希望能帮到你。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I:
学习了,还可以这样。看样子要多逛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