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8):
三菱3u PLC(ES-A)与JE-A伺服位置控制模式接线。我查了一下手册,发现上面说的太笼统了,有点看不太懂,哪位老板有图纸看一下么,谢谢。

网友A: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61366]

我在手册里边没有找到详细的引脚定义呢

网友A:
MR-JE-A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1509
这个手册的3.5和3.6章节有讲信号的说明

一般常用的有:
DICOM  外部信号用电源24V
OCP 脉冲信号用电源24V
DOCOM 公共端0V
PP  脉冲信号
NP 方向信号
CR 清零信号
RD 伺服准备好
EM2 急信信号
SON 使能信号
RES 复位信号
LSP 正限位
LSN 反限位
ALM 报警输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R-JE-A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1509
这个手册的3.5和3.6章节有讲信号的说明

一般常用的有:
DICOM  外部信号用电源24V

十分感谢,好心人一生平安且大富大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