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8):
FX3GA-485-BD和PC MODBUS通讯,现在客户用以太网转485和PLC MODBUS通讯,PC做主机查询plc的modbus地址,请问各位大哥PLC modbus地址是多少呢?本来我用485可以发送数出来,但是客户用以太网转485串口接收不到我发的数据,他说只能用plc的modbus地址才行.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到PLC发送出来的数据。

楼主:
引用楼主wenliang于2021-11-08 22:54发表的 FX3GA-485-BD :
FX3GA-485-BD和PC MODBUS通讯,现在客户用以太网转485和PLC MODBUS通讯,PC做主机查询plc的modbus地址,请问各位大哥PLC modbus地址是多少呢?本来我用485可以发送数出来,但是客户用以太网转485串口接收不到我发的数据,他说只能用plc的modbus地址才行. [attachment=261387]  [attachment=261388]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到PLC发送出来的数据。

请问各位大哥PLC modbus地址是多少呢?这个表是怎么看的呢,我看不明白这个地址是多少如何计算的,请各位多多指点迷津,先行谢过了!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这个用MODBUS查询这个地址是多少啊,假如查询D100那是那个地址呢?本人小对这个通讯真的是小白啊

网友A:
客户用TCP,你也用TCP不是更好嘛,买一个北辰的BcNet-FX模块往上一插,按手册设定好IP地址那些信息就好了。

网友B:
d100就64阿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0就64阿

我现在PLC用的是FX3GA-60MT外加FX3G-485-BD模块,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到PLC发送的数据,也可以给PLC发送数据,但是用MODBUS调试助手却是读不到PLC寄存器地址,按手册上面讲的0X000-0X1F3F 按十六进制计算D100是=64,但是用MODBUS调试助手却是读不到PLC寄存器地址D100里面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PLC用的是FX3GA-60MT外加FX3G-485-BD模块,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到PLC发送的数据,也可以给PLC发送数据,但是用MODBUS调试助手却是读不到PLC寄存器地址,按手册上面讲的0X000-0X1F3F 按十六进制计算D100是=64,但是用MODBUS调试助手却是读不到PLC寄存器地址D100里面的值? [attachment=261401]

你要读D的话你读取功能码用错了吧。

网友C:
FX3G-485-BD不支持Modbus RTU从机,从机只能使用三菱的自己协议,
可以参考威纶屏连接FX3G-485BD的设置,监控通讯时报文(电脑在线模拟),
作为主机机通讯,使用RS指令   没有CRC指令,需要自己计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这个用MODBUS查询这个地址是多少啊,假如查询D100那是那个地址呢?本人小对这个通讯真的是小白啊    [attachment=261392]

假设你PLC modbus 地址是3
你发 03 03 00 01 00 02 xx xx 就能收到D1-D2的数据,03 03 00 64 00 01 xx xx 你就能收到单个D100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你PLC modbus 地址是3
你发 03 03 00 01 00 02 xx xx 就能收到D1-D2的数据,03 03 00 64 00 01 xx xx 你就能收到单个D100的数据

打电话问了三菱客户,说是FX3GA-485-BD不支MODBUS RTU,只能无协议通讯,所以PC是不能够通过MODBUS直读PLC地址的

网友E:
BD板的功能比adp模块少,说明书其实讲的挺清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