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9):
譬如2n同台达变频器485通讯。

rs d200 k8  d210 k8

这个变频器要接收的d210,是不是可以随便用,

比如用d300或者d50

这样变频器能接收到吗?

d200这个发送的数据寄存器应该是可以随便用一个吧?

网友A:
将D200连续的8个字节里的数据发送出去,将返回回来的数据放到D210连续的8个字节的寄存器里,只要收发数据存放的区域不重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D200连续的8个字节里的数据发送出去,将返回回来的数据放到D210连续的8个字节的寄存器里,只要收发数据存放的区域不重复就可以了

原来d210是接收返回的数据,我还以为是变频器的接收地址。

网友B:
现在RS指令还常用么?基本用485ADP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