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设计
想飞的鱼

楼主(2021-11-09):
现在手上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1.想用PLC控制
2.232通讯两个。485通讯一个。
3.通讯协议都是非标准的。格不一样。
4,那种PLC可以实现。太贵了的领导不同意。

网友A:
通讯是西门子的强项,除非你有其他PLC通讯的经验

网友B:
哪个PLC差不多都可以 自由口通讯 照着说明书写报文程序就好了

网友C:
据我了解PLC一般多只带RS-232及RS-485口,要想跟多的通信口还需另加通信模块。如果你有触摸屏,就可以将触摸屏的通信口再利用。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网友D: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是特别高,完全可以用威纶通触摸屏或者网关产品做,自由协议完全由宏程序控制,在电脑上写好直接在线模拟,搞定了再下载到设备里面,协议和逻辑不是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这也就是一天的活~

网友E:
通讯这块,信捷真的很方便

网友F:
做过类似的,PLC要连扫码枪,程控电源,电子负载,台式万用表。开始也纠结,后面是FX5U+串口服务器(6口有预留),直接通过FX5U的以太网(可8连接)通过串口服务器和仪器通讯

网友G:
用FX5U好用,可以带4通道
想飞的鱼

楼主:
非标准协议也可以用吗?比如自己要发一个指令。
PLC通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