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9):
主程序
网络1
LD     I0.0
EU
CALL   WANG:SBR1
网络2
LD     SM0.0
LPS
MOVD   1, VD10
AENO
MOVD   VD30, VD30
AENO
MOVB   VB0, VB0
LRD
MOVD   10, VD14
AENO
MOVD   VD34, VD34
AENO
MOVB   VB1, VB1
LRD
MOVD   100, VD18
AENO
MOVD   VD38, VD38
AENO
MOVB   VB2, VB2
LRD
MOVD   1000, VD22
AENO
MOVD   VD42, VD42
AENO
MOVB   VB3, VB3
LPP
MOVD   10000, VD26
AENO
MOVD   VD46, VD46
AENO
MOVB   VB4, VB4
子程序
网络1
LD     SM0.0
MOVB   20, VB0
MOVB   25, VB1
MOVB   30, VB2
MOVB   35, VB3
MOVB   40, VB4
NOT
BMD    VD10, VD30, 5
在I0.0接通的瞬间可以将子程序VB0-VB4的的数值调用到主程序,而用了NOT后的VD10不能传送到VD30?
程序学习中,忘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楼主anjw1977于2021-11-09 11:28发表的 S7-200的NOT请教 :
主程序
网络1
LD     I0.0
EU
CALL   WANG:SBR1

SM0.0 有NOT这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0.0 有NOT这状态?

看见一设备里的程序,拿来学习学习。主程序与子程序!是子程序里的SM0.0有NOT的状态,子程序里的VB0-VB4没有经过NOT的数值能调用到主程序里边,而子程序里的NOT在主程序操作I0.0时不能将VD10的数值传送到VD30里。是不是有点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见一设备里的程序,拿来学习学习。主程序与子程序!是子程序里的SM0.0有NOT的状态,子程序里的VB0-VB4没有经过NOT的数值能调用到主程序里边,而子程序里的NOT在主程序操作I0.0时不能将VD10的数值传送到VD30里。是不是有点拗口

简单解释给你听吧,用C,有"//"和“/**/”注释掉程序
梯形图没有注释掉程序一说,所以很多人就用SM0.0 NOT来注释掉那段程序,SM0.0后面有NOT,表示那段程序不用,但又怕以后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