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固态继电器选型

楼主(2021-11-09):
25A的固态继电器可以过多大的电流,负载是加热棒,电阻的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25A的不就是过最大25A的电流么?220V的话可以用不大于5千瓦的加热棒,实际应用多考虑点余量,建议不要大于3千瓦。

网友B:
1.5-2倍余量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无良!!于2021-11-09 16:16发表的 固态继电器选型 :
25A的固态继电器可以过多大的电流,负载是加热棒,电阻的
这要看你选的SSR是品牌的还是杂牌的?品牌的满额定电流肯定可以,如果是杂牌的就不好说了,最好是多留点余量。如打对折之类的。

网友D:
什么品牌都好,都要根据温度曲线去修正,实际使用时一般都是额定电流的1/2左右。

网友E:
25A的固态继电器可以过多大的电流?
详细看Datasheet
额定电流25A是温度在25度时的,50度时可能只10A,
正常来说应该选择2倍以上电流比较合适。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建议实际电流不要超过额定电流的80%

网友G:
2-3倍的实际电流容量。